[LTDC] stm32h7如果快速显示汉字?

楼主(2022-07-22):
STM32H7显示汉字用画点的方式,一个汉字要画16*16个点,显然很慢。
可不可以把汉字点阵看成黑白二值化图像,然后用DMA2D拷贝到RGB565屏幕上。

网友A:
DMA2D没有灰度加速,这个不方便,改成彩色的可以。

后面出的DMA2D升级版 NeoChrom GPU可以。

楼主:
谢谢指点!避免瞎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A2D没有灰度加速,这个不方便,改成彩色的可以。

后面出的DMA2D升级版 NeoChrom GPU可以。

DMA2D  有A8/A4格式,这个就是alpha通道数据,颜色可以设置。生成8bpp的文字就可以用A8格式DMA2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