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MEMDEV_Speedometer中无法正常显示浮点速度

楼主(2022-07-23):
各位大佬,我目前仅仅更改了一行代码,把整型显示改为浮点数显示,但显示都没有小数点,很奇怪,故请教各位大佬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直接使用sprintf + GUI_DispStringAt,

之前时候我还喜欢研究各种API,后来发现还是这种方式简单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很懵逼,VS中选择的字体里没有小数点的点阵,换个字库就好了。
此贴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