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exit未定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23):
我在使用MDK的Use MicroLIB选项时,函数中调用exit(1),编译时提示exit未定义是什么问题,程序中已添加<stdlib.h>头文件,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
微库没有这个。

楼主:
stdlib.h文件里是这样写的
extern _ARMABI_NORETURN void exit(int /*status*/);
   /*
    * causes 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to occur. If more than one call to the
    * exit function is executed by a program, the behaviour is undefined.
    * First, all functions registered by the atexit function are called, in the
    * reverse order of their registration.
    * Next, all open output streams are flushed, all open streams are closed,
    * and all files created by the tmpfile function are removed.
    * Finally, control is returned to the host environment. If the value of
    * status is zero or EXIT_SUCCESS, an implementation-defined form of the
    * status 'successful termination' is returned. If the value of status is
    * EXIT_FAILURE, an implementation-defined form of the status
    * 'unsuccessful termination' is returned. Otherwise the status returned
    * is implementation-defined.
    */

头文件里有对exit函数申明了。

楼主:
已解决 自己定义下这个函数 如:
_ARMABI_NORETURN void exit(int status)
{
while(1);
}
注意:这是一个无返回的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自己定义下这个函数 如:
_ARMABI_NORETURN void exit(int status)
{

这个属于重定向,防止警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