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MA方式读取存储在QPSI里面的XBF字库无法显示

楼主(2022-07-24):
DMA方式读取时什么都不会显示,但是改用查询的方式去读取QSPI里面的XBF字库是可以正常显示汉字的,project是基于FreeRTOS的,求各位解答

网友A:
使用QSPI Flas的话,推荐使用内存映射模式,开启Cache和使用MDMA速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QSPI Flas的话,推荐使用内存映射模式,开启Cache和使用MDMA速度一样。

那_cbGetData这种回调函数该怎么改呢? 函数其中一个参数pBuffer是 void 类型指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_cbGetData这种回调函数该怎么改呢? 函数其中一个参数pBuffer是 void 类型指针

一样,也是直接读取就行。另外内存映射方式下,推荐使用SIF格式字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也是直接读取就行。另外内存映射方式下,推荐使用SIF格式字体文件。

多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