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从机dm和dp有一个脚需要拉高,主机的话,除了供电引脚其他脚直连?

楼主(2022-07-25):
usb从机dm和dp有一个脚需要拉高,主机的话,除了供电引脚其他脚直连?如果从机自己有电,主机可以不接vbus供电引脚吧?

网友A:
H7的从机和主机都是直连。

有电,可以不给其供电。USB协议栈有对应的配置选项可以选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的从机和主机都是直连。

有电,可以不给其供电。USB协议栈有对应的配置选项可以选择下。

我现在调试主机的代码,想看看主机usb发出的数据,用什么软件去看呢?我调试从机usb的时候用的bushound,主机的话能不能用什么软件去看数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调试主机的代码,想看看主机usb发出的数据,用什么软件去看呢?我调试从机usb的时候用的bushound, ...

主机的话,需要弄个USB分析仪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的从机和主机都是直连。

有电,可以不给其供电。USB协议栈有对应的配置选项可以选择下。

如果直连的话  从机的低速设备和全速设备怎么区别呢?  usb从机dm和dp有一个脚需要拉高,来区分低速设备和全速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连的话  从机的低速设备和全速设备怎么区别呢?  usb从机dm和dp有一个脚需要拉高,来区分低速设备 ...

从F4系列开始,已经内置相关设计了。不需要像F1那么麻烦外置个上拉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