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停止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2-07-25):
求助,STM32F429 电源的停止模式,  在退出停止模式后,除了重新配置时钟外,是否需要再次初始化外部SDRAM和GUI,经过实测,当板子在停止模式时间短的情况下,可以正常恢复,但如果停止的时间比较长,大概长于1-2分钟,板子退出停止模式后,系统就死机了(停止模式已退出),当注释掉GUI相关的代码后,板子不会死机。 如果需要重新配置的SDRAM和GUI,如何再次初始化配置。
操作系统:RTX5 ,GUI:EMWIN5.48 CPU:STM32F429BIT6

网友:
停机模式唤醒相当于硬件复位,时间段的话估计还没有正常进入停机模式。

唤醒后,你的外部板载设备估计还在异常的工作状态,停机唤醒后,重新初始化估计失败了。

楼主:
尴尬就在于,停止模式恢复后,程序不是从一开始执行,而是在进入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这就导致软件重新初始化不好设计(硬件复位了,但软件没复位),这样说来只要CPU板载外部设备(SDRAM)需要初始化配置的,停止模式不太实用,容易出问题,不如使用睡眠模式或待机模式,睡眠模式只是内核停止,不影响外设,而待机模式是硬件和软件都复位,等于重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就在于,停止模式恢复后,程序不是从一开始执行,而是在进入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这就导致软件重新初始 ...

我记错了,我经常把单片机的停机记成手机的停机,每次回复别人我都得下意识区分下。

待机模式才是相当于硬件复位,停机模式是从中断的位置重新开启的。停机模式控制SDRAM和LTDC的话,后面我得实际测试下才行。重新初始化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就在于,停止模式恢复后,程序不是从一开始执行,而是在进入停止的地方继续执行,这就导致软件重新初始 ...

要重新开始的话,唤醒的地方加一个软件复位不行吗?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想的简单了。

网友(2022-08-29):
你遇到我的问题 我遇到过
核心问题是在于 SDRAM 在休眠的时候要进入自刷新模式
在唤醒以后 让SDRAM 进入ATUO刷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