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哪位兄弟知道怎么在VisualGDB中正确编译.S汇编文件吗

楼主(2022-07-26):
这两天闲的没事想体验下用VisualGDB来开发stm32。先是用其自带的导入keil工程的功能导入了一个V7开发板的裸机程序,toolchain选的是keil自带的ac6
生成,烧录一切正常。
然后又导入了一个ThreadX的模板工程,编译后出现大量错误,提示ThreadX内核.S文件存在语法错误,最离谱的是绝大多数错误指向的还是注释,感觉根本没有正确识别文件类型。

比如下面这一小段,竟然会把“ThreadX”认为是未知的指令

不知哪位兄弟有相关经验。

网友:
仅这个文件吗

如果是仅这个文件,此贴修改下即可

说干就干,修改ThreadX内核移植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汇编文件为C文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053&fromuid=58

楼主:
不止,所有.S的内核文件都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汇编器语法的问题,threadx用的是gcc汇编的语法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吧,就像移植FreeRTOS一样,在keil下使用RVDS文件夹下的文件但是用GBD的时候编译器是gcc就要用GCC文件夹下的文件。
虽然没用过ThreadX,但是应该也差不多,可以尝试下使用gnu文件夹下的.S文件去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吧,就像移植FreeRTOS一样,在keil下使用RVDS文件夹下的文件但是用GBD的时候编译器是gcc ...

试了一下,没用。最神奇的是它连注释都要报错,就好像它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然后我用VisualGDB自带的模板创建ThreadX工程,就一切正常,而且其中的.S文件跟keil导入的可以说几乎一模一样。感觉不单纯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没用。最神奇的是它连注释都要报错,就好像它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文件。
然后我用Visual ...

像keil和vscode里的EIDE都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汇编器的语法,你勾选auto select就好了。因为AC6采用的armclang工具链就把汇编器集中到里面了,而AC5,armcc和armasm是分开的。并且stm32现在的启动文件大部分都还是AC5时代armasm的汇编语法,而你的threadx里的那些启动文件又用的是AC6的gcc汇编语法,所以工程里会有两种汇编语法存在。勾那个auto select就是让它自动选择汇编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keil和vscode里的EIDE都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汇编器的语法,你勾选auto select就好了。因为AC6采用的ar ...

那你知道vs或者是安装的visualgdb拓展里有对应的配置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