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唤醒的瞬间 接收的串口数据前几个字节偶尔会出错

楼主(2022-07-26):
这边有个项目,遇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
背景:
LORA+STM32 无线远程采集传感器数据,STM32平时处于休眠状态,当LORA收到数据的时候,唤醒STM32,同时接收
串口的数据,STM32再把收到的数据发送给传感器,传感器收到数据后回复给STM32,再经LORA将数据传出,再次进入
休眠状态,如此循环。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唤醒STM32的时候,接收的串口数据前两个字节有几率出现错误,比如下图
正常时候的请求码是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错误时候的请求码是          40 20 00 00 02 C4 0B
有点奇怪

网友A:
唤醒的,专门倒腾个唤醒帧,确定没问题了,再数据处理,楼主觉得如何。

其实使用LPUART是最好的,低功耗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的,专门倒腾个唤醒帧,确定没问题了,再数据处理,楼主觉得如何。

其实使用LPUART是最好的,低功耗 ...

LORA模块有个唤醒引脚 接到STM32的外部中断 当接收到数据的时候,这个唤醒引脚会有10ms的脉冲,接到STM32的外部中断引脚,唤醒STM32,然后通过串口传数据,我是想这个10ms的时间应该够用了把  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