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Event Recorder的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设置

楼主(2022-07-26):
我的keil版本为 5.37 开启Event Recorder 后EventRecorderConf.h 配置如下:

硬汉文档如下:

不同指出在于      ”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想知道这个怎么配置

楼主:
想知道这个用不用配置

网友:
这个是给M0用的,M0没有DWT时钟周期计数器,那个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可以不用配置,代码里面有个默认设置的。
#if (EVENT_TIMESTAMP_SOURCE < 3)
__WEAK uint32_t EventRecorderTimerGetFreq (void) {
#if   (EVENT_TIMESTAMP_SOURCE == 0)
  #if ((__CORTEX_M >= 3U) && (__CORTEX_M != 23U))
    return (SystemCoreClock);
  #else
    return 0U;
  #endif
#elif (EVENT_TIMESTAMP_SOURCE == 1)
  return (SysTickGetFreq());
#elif (EVENT_TIMESTAMP_SOURCE == 2)
  uint32_t freq;

  if (SysTimerIsRunning() != 0U) {
    freq = osKernelGetSysTimerFreq();
  } else {
    freq = 0U;
  }
  return (freq);
#endif
}
#endif

网友:
这个是给M0用的,M0没有DWT时钟周期计数器,那个Time Stamp Clock Frequency可以不用配置,代码里面有个默认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