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tlab安装到99%时出现background merge hit exception

楼主(2022-07-27):
按照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安装2018版,大概十几分钟就安装到99%,随后就报错background merge hit exception。大家有碰到这个问题吗?要怎么解决?

楼主:
换了一个盘安装,background merge hit exception: _0(4.6):C13062 _1(4.6):C11081 into _2 [maxNumSegments=1]

网友A:
楼主安装的matlab 2018是我的分享的那个不,如果是的话,貌似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环境变量或者哪里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安装的matlab 2018是我的分享的那个不,如果是的话,貌似是你电脑系统的问题。环境变量或者哪里有些问 ...

是的,我的账户名是中文的,我重新创建了英文账户名,环境变量里路径确保都是英文,再安装就不报这个错了。但是每次刚开机其他软件还没运行时才能打开matlab,之后再打开就会出现快速闪退现象,360也将matlab加入信任列表也不行。

楼主:
之前管理员运行也会闪退,现在管理员运行后能正常打开了,不知道啥原因。不管咋样,能正常工作,折腾了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管理员运行也会闪退,现在管理员运行后能正常打开了,不知道啥原因。不管咋样,能正常工作,折腾了一天 ...

昨天搜索确实有好多网友遇到类似问题。

还有卸载的时候弹出这个bug的。

网友:
实在不行淘宝上随便找个卖盗版软件的解决吧。十来块就远程帮安装..
我有一些像,PS,Solidworks之类的软件,懒得自己去找破解版,都是在淘宝上花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