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代示波器按键的问题

楼主(2022-07-27):
想请问一下,二代示波器中按键扫描任务和读取按键值的任务中,按键的数据没有做读写保护,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A:
不好意思,一直以为这个帖子是个分享帖,进来一个看是个技术咨询贴。

没问题,随意使用,因为一个操作的是读位置,一个操作的是写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一直以为这个帖子是个分享帖,进来一个看是个技术咨询贴。

没问题,随意使用,因为一个操作的 ...

感谢,大哥的回复

楼主(2022-08-26):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一直以为这个帖子是个分享帖,进来一个看是个技术咨询贴。

没问题,随意使用,因为一个操作的 ...

请问RTOS中,任何两个任务只要是一个读一个写不做读写保护,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2022-12-20):
引用 楼主:
请问RTOS中,任何两个任务只要是一个读一个写不做读写保护,都不会有影响

看汇编就知道有没有影响了,C代码看似是一行代码,汇编可能好多行。
一个任务写,一个任务读一般不会有啥问题。结构体赋结构体数据可能会不同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