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ADC采样

楼主(2022-07-27):
各位大佬,新人初学嵌入式,现在在配一个ADC采样,配置Timer1通道1,2,3输出三路PWM,现在想要用Timer3TRGO通道触发ADC,ADC在三路输出PWM高电平中间点采样,该如何配置呢?目前搜索得到的配置方式是Timer1配置成中央对齐方式,然后ADC使能外部触发,为了观察是否在高电平中间点采样,在ADC中断做了一个IO口翻转操作,现在观察PWM和IO口波形,发现IO口翻转还是在PWM高电平上升沿时出现,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该怎么配置呢

楼主:
这是示波器观察到的

网友A:
没搞清你这个是触发的内部ADC还是外部,是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分别触发一个A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清你这个是触发的内部ADC还是外部,是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分别触发一个ADC吗

触发内部ADC,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分别触发一个ADC,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发内部ADC,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分别触发一个ADC,谢谢大佬

这个有个现成的,不过是基于我们V5(STM32F407IG,bsp_adc.c文件里面)板子的,可以参考。

这个帖子里面一代示波器的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个现成的,不过是基于我们V5(STM32F407IG,bsp_adc.c文件里面)板子的,可以参考。

这个帖子里 ...

谢谢硬汉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