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读取外部AD问题

楼主(2022-07-27):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采样率在40M以上,找到个ADI的12位的AD芯片(AD9235),读取方式是电平触发然后并口读取,看上去挺合适。
现在的想法是通过STM32H7的 PWM触发转换,并用DMA读取IO口数据,再通过DMA控制FMC写入外部静态SRAM中,SRAM速度10 nS。
找了个最小系统板初步验证,PWM触发 DMA读取IO没问题,但是DMA只能吧IO数据写入内部SRAM中,写在外部FMC上转换一次就停了。
对H7不太熟悉,不确定H7的DMA能否配置成这样的,速度是否能跟得上?
如果可行的话,DMA怎么配置比较合适,特别是写入FMC控制的外部SRAM中?

网友:
1、先把基础功能调试通了,这个可以参考我的FMC DMA方式,定时器触发采集AD7606例子,在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有。
2、然后再调节速度问题,单个DMA通道速度不行,你可以搞个快速交替采样模式读取这些IO。比如TIM1的CH1,CH2,CH3,CH4调节脉冲间隔实现交替采样触发多个DMA通道轮番读取IO。这个可以参考我早期的一代示波器,不过我是快速交替采样的ADC1,ADC2,ADC3,你可以同样思路搞。

楼主:
1、整个流程类似于定时器触发读数IO口数据,然后写入到FMC控制的外部Sram中,40M的速度。这个流程看下来应该能够实现,现在测试用的Dma1,发现只能写入内部sram,外部的sram写有问题,看总线图,貌似dma1没有连接到FMC上,是不是还需要dmamux来实现,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2、速度问题是指Dma搬运速度不够吗,我开始一直担心的是Fmc写入外部Sram速度问题,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1、整个流程类似于定时器触发读数IO口数据,然后写入到FMC控制的外部Sram中,40M的速度。这个流程看下来应 ...

FMC DMA1写没问题,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