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可以传输数据吗,有关于PWM的调制方式吗

楼主(2022-07-27):
我看到一段带有数据的波形,用示波器看波形频率不变,占空比也不变,用逻辑分析仪也是采样到一段频率不变,占空比不变的波形。那就不是ASK,也不是FSK,也不像PSK。那请教一下各位,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协议怎么样没有固定的。比如BL-TOUCH使用脉宽长度作为命令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协议怎么样没有固定的。比如BL-TOUCH使用脉宽长度作为命令控制。

这个数据信号有2路,2路刚好高低电平相反,分别接到天线的2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