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视频播放控件问题

楼主(2022-07-28):
生成的文件没做任何更改,编译出现下面问题,是bug还是哪地方没用对。版主帮帮忙。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ouchgfx::VideoController::getInstance() (referred from videowidget.o).

网友:
还没用过他这个视频组件。

网友A:
4.20还没用,用过4.18的,盲猜,你没选video de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0还没用,用过4.18的,盲猜,你没选video decode

谢谢,却实没选这个。选择就好了。
请教一下这个控件怎么播放fats文件系统里的视频呢?声音怎么处理呢?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却实没选这个。选择就好了。
请教一下这个控件怎么播放fats文件系统里的视频呢?声音怎么处理呢? ...

我就试了一下,我的视频是放在NOR FLASH里的,直接读的,没用文件系统,我的设备也没声音,就是试了一下控件,没有打磨程序,这些你都得自己探索一下了。

楼主:
为什么我只能选这个呢?选择硬解都没显示。视频文件是mjpe的a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