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 X + LevelX 文件读写速度

楼主(2022-07-28):
H743 上搭了个 File X + LevelX 文件系统,访问 NorFlash,经测试已经可以正常读写文件了。
读写速度如下:
这个速度正常吗? 感觉写速度有点慢。

网友A:
这个上面用的threadX了吗?

网友B:
这个是QSPI Flash吧,本身擦写速度就超级慢,几十KB正常。

网友:
像w25qxx这种的,不管是四根数据线的QSPI还是普通一根数据线的SPI,这都只关系到数据的传输速度,读速度就跟这个有关。
但写的时候一般都要擦除,这个才是真正耗时的,传输所需的时候在擦除所需时间面前完全可以忽略。
一般都是以4k为单位进行擦除,一个page是256字节,那么一个4k的写入耗时大概就是 45 + 4096/256*0.4 ≈ 50 ms,
一秒就可以执行 20 次这种操作,写入速度大概就是 20*4k = 80k/s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面用的threadX了吗?

用了,threadx 全家桶,后面会继续上 netx duo  和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QSPI Flash吧,本身擦写速度就超级慢,几十KB正常。

不是 QSPI,是 FMC 总线的 nor flash.
用的 HAL 库,它只有一个单字节写函数,  HAL_NOR_Program, 还有一个 HAL_NOR_ProgramBuffer 函数只能用于特定器件。
写入瓶颈应该在这里,后面考虑优化成连续写入,应该会快一些。

我也试了把 levelx 定义的 norflash  sector 大小加大到 2k,默认 512,写速度提高了 10K,效果不太好。

网友:
这个不能靠感觉,应该测试一下无中间层的原始写速度是多少,再对比一下加入了中间层的速度,没准原始写入速度就很慢呢。

网友:
目前用的Littlefs,需要它的写平衡和掉电安全,结果现在文件多了后,写速度跟直接读写比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