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EGGER Embedded Studio 导入keil工程debug 时如何查看外设寄存器

楼主(2022-07-28):
如题在导入keil工程debug时,在哪里可以查看外设寄存器?我调试的时候只能看到通用的寄存器,但看不到像GPIO等这些外设寄存器

楼主:
看到官方的用户手册原来是需要一个内存映射文件,不然只显示CPU寄存器

网友:
点击这个groups

楼主:
Groups下的选项也没有外设寄存器可选,只用几个普通的CPU寄存器可选

楼主:
具体解决过程是找到芯片对应的寄存器映射文件格式为 xml 然后重新手动导入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解决过程是找到芯片对应的寄存器映射文件格式为 xml 然后重新手动导入一次

正常情况下,会自动加载这个的。

楼主:
我就是在导入keil工程的时候遇到不正常的情况,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