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连接双核的cortex-A15

楼主(2022-07-29):
请教大神们,J-LINK可以连接识别A15的核1,但是无法连接识别核2。
试过以下jlinkscript,还是无法识别:
void InitTarget(void)
{
        Report("**********MY script ***********");
        CORESIGHT_CoreBaseAddr = 0x80012000;
        CORESIGHT_AddAP(0, CORESIGHT_APB_AP);
        CORESIGHT_AddAP(1, CORESIGHT_APB_AP);
        CORESIGHT_IndexAPBAPToUse = 1;
        CPU = CORTEX-A15;
}
求教如何才能连接A15的第二个核 。。。

网友A:
A15很少有人用这个片子吧,太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5很少有人用这个片子吧,太少见了

可能用的人少,但J-Link连接双核CPU的第二个核的方法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B:
void SetupTarget(void)
{
  Report(" Release reset for CM0+");
  MEM_WriteU32(0x4002B094, 0xC0000000); //Enable MUA clk gate
  MEM_WriteU32(0x40025068, 0x00000004); //Set Boot From DFlash, Hold Reset
  MEM_WriteU32(0x40025068, 0x00000000); //Release Reset
}
/*********************************************************************
*
*       InitTarget
*/
void InitTarget(void) {

  Report("******************************************************");
  Report("J-Link script: Dual CORE Demo. J-Link script");
  Report("******************************************************");

  SetupTarget();

  CPU = CORTEX_M0;        // Pre-select that we have a Cortex-M0 connected
  JTAG_AllowTAPReset = 0; // J-Link is allowed to use a TAP reset for JTAG-chain auto-detection

  CORESIGHT_AddAP(0, CORESIGHT_AHB_AP);
  CORESIGHT_AddAP(1, CORESIGHT_AHB_AP);
  CORESIGHT_AddAP(2, CORESIGHT_AHB_AP);
  CORESIGHT_IndexAHBAPToUse = 2;    // Use second AP which is the AHB-AP for the cor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SetupTarget(void)
{
  Report(" Release reset for CM0+");

这个实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