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50hz和60hz的波形,怎么让有效值的算法通用?

楼主(2022-07-29):
50hz的波形和60hz的波形,固定采样率,计算有效值时,50hz就准确,60hz就不准确,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两种频率计算有效值都准确?
频率跟踪?频率估算?增加采样周期?

楼主:
我看 示波器例程里有频率估算,就需要FFT和求幅值 ,但我用不到FFT的数据,只用有效值,现在采用的是50hz 每周期32点,计算准确。但切换成60hz,计算出的有效值很差,采用频率跟踪技术?

网友A:
采样数据符号发生变化,整周期了,就结算有效值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数据符号发生变化,整周期了,就结算有效值呗

明白了   是这个意思吧    比如采集100个数据,然后从100个数据里根据过零点 找一个整周期 然后再计算?

网友B:
取个公倍数?比如300个点,这样无论是50hz还是60hz都能适配

网友C:
听起来准确度要求不高,比如±1%,可以使用平均值计算RMS,1.111xAv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个公倍数?比如300个点,这样无论是50hz还是60hz都能适配

嗯  是   算法还在考虑   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起来准确度要求不高,比如±1%,可以使用平均值计算RMS,1.111xAvg

谢谢回复,,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计算出来的精度不高;1.11的意思是?

网友D:
不想使用FFT, 要准地话就还是使用中断跟踪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使用FFT, 要准地话就还是使用中断跟踪频率吧

谢谢回复,没有,,,最后多采点周期,查整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