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设置加密后 WiFi连接不上

楼主(2022-07-29):
H7 设置加密后  WiFi连接不上  解除加密后恢复正常

网友:
没问题,我这个帖子里面几套外网监控的机子就是加密的,加密后,右下角有个$的符号。

H7-TOOL实战应用,两套WiFi方式的H7-TOOL布局到村里面,开启远程稳定性测评之旅(2022-07-29,已经不断电运行143 + 210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