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时钟不准确

楼主(2022-07-29):
无论将HSE时钟源切换到BYPASS 还是外部晶振,都不太准确;
举个例子:我的adc是由定时器触发的,以100kHZ频率采样,对一个50HZ的正弦波信号ad采样,理论上来说一个周期的点数为2000个,实际debug的时候发现得过2010个点才是一个周期(比如说我的adcval[43]=1818,下降趋势,理论上来说我的下一个这样的点是adcval[2043],实际上观察得到adcval[2053]才是对应的点),是理论采样率的2010/2000=1.005倍,这也解释了我之前fft测频率偏小的原因(小几个分辨率,太离谱了),然后我计算fft求频率时,令FS采样率乘上1.005,就很准了(测了很多个点),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nucleo-H743ZI2时钟不准确的问题吗

网友:
使用其它PLL时钟,使用这个分频参数微调下

楼主:
试了但不行,其实不是adc的问题,是定时器时钟有问题(或者说整个系统时钟都有偏差,因为系统时钟源不精准),adc是由定时器触发的,我试了一下,定时器每一百秒就多溢出一秒(是理论值的1.01倍,手机和定时器同时计时间),应该是我的nucleo没有焊接外部晶振,(其实nucleo的时钟信号是由st-link提供的,它不太准)

网友:
1、内部时钟精度肯定不够
2、信号频率是否准确
3、可以把采样频率跟随信号频率做动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但不行,其实不是adc的问题,是定时器时钟有问题(或者说整个系统时钟都有偏差,因为系统时钟源不精准 ...

没用晶振?HSI才1%精度啊

网友:
还好你没用RTC

网友:
独立晶振非常准,一般点的是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