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跑FREERTOS死机的问题

楼主(2022-07-29):
硬汉哥:
我407上跑FREERTOS启动时死机,压根就启动不起来,串口调试助手无任何输出。

过程:
1、把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改到36K,就可以正常上电跑起来了。也没有问题了。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37*1024))

2。如果把configTOTAL_HEAP_SIZE        改到37K,系统就跑不起来了,启动的时候串口无任何输出。就是卡死在初始化阶段。

3.如果在configTOTAL_HEAP_SIZE改到37K的情况下,我把程序中那种1K的数组临时注释掉,程序又可以运行了。

结论:
我感觉系统初始化时内存不足导致启动不起来。

疑问:
我用的CPU是196K的ram,KEIL编译出来只占用了127K(这个包含了heap4暂用的37k)。还有60K左右空余,为什么启动会卡死。

附1:KEI编译RAM情况: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190412      33766       4528       1912     128616          0   Grand Totals
    190412      33766       4528        632     128616          0   ELF Image Totals (compressed)
    190412      33766       4528        632          0          0   ROM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94940 ( 190.37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30528 ( 127.47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95572 ( 190.99kB)

==============================================================================

附2:这里配置也是够的

需求:
麻烦有时间的时候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RAM空间设置有误,F407是128KB + 64KB,

其中128KB的地址是0x2000 0000, 大小0x20000
其中64KB的地址是0x1000 0000, 大小0x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