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SEGGER Embedded Studio 烧录完程序不会自动复位运行

楼主(2022-07-29):
如题SEGGER Embedded Studio 烧录完程序不会自动复位运行,要如何设置才能使烧录完成后可以自动复位运行?

网友:
Debug全速运行。

楼主:
那不是Debug的时候呢?就是像keil烧录完后不调试让单片机复位自己跑

网友:
可以先看手册,比如Debug选项:https://wiki.segger.com/Embedded_Studio_Debug_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