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串口接收异常粗暴处理

楼主(2022-07-30):
问题:STM32H7B0中断接收连续JPEG数据,经常出现异常死机。也就是在连续接收数据流的时候,人为断开串口接收线,再接通一样的症状。
调试:再接通后一直在进入接收中断。怀疑是接收出错。
处置:将几个出错位都清0。(我用寄存器方式追求速度)
接收中断如下: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xs;
        if(USART1->ISR&(1<<5))//接收到数据
        {
            rxs = USART1->R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这里处理数据。。。。
        }
          else   //非接收中断处理
         USART1->ICR|=0x01F;        //清除::检测到空闲线路、上溢错误、检测到噪声、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
}
结果:基本没有出现死机了
剩下的问题,LTDC偶尔黑屏一下,随即自行恢复。

网友:
你这个确实太粗暴了,原始数据居然直接发送,而不是加工后再发送。正常且可靠的做法,原始数据需要加工,加上起始位和停止位,加上校验比如crc等,然后才发送。接受端检测起始位和停止位,再进行校验,都对了才认为接收到了正确的数据。

网友:
还有,数据量大的情况下,数据要拆分成多个数据帧,每个数据帧加上顺序编码,方便数据接收完成后拼接成完整的数据。

网友:
不要在中断里面处理数据,加个大FIFO,按时处理数据。RX接上拉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继续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