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ISP】 STM32H750的ISP支持用SPI进行烧录吗

楼主(2022-07-30):
如图,在应用笔记AN2606中,看到H750是支持用SPI3进行ISP烧录的。
但实际实验下来,无论是SPI3还是SPI1,用SPI都无法识别到指令(逻辑分析仪看到SPI的MOSI输出正确,MISO无数据返回)
已确认连接关系和BOOT0电平都是对的,已经进入stm32自带的BootLoader了(用USART1发送指令 0x7f 0x00 0xff可读到返回信息)
想请教下有坛友用过stm32的SPI自举烧录吗,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使用的,估计是你的程序实现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使用的,估计是你的程序实现有点问题。

感谢回复,我再去查一下时序

楼主(2022-11-1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使用的,估计是你的程序实现有点问题。

确认了SPI本身的时序没有问题,符合手册上的Polarity: CPOL Low, CPHA Low, (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上升沿采样)
NSS hardware(确认spi与stm32H750的连线没有错,STM32上的SPI3的NSS硬件下拉接地)。
用了一个外接的spi flash发送指令读取ID,逻辑分析仪能读到MISO有数据返回。

同样的接线方式,接到stm32H750的SPI3引脚上,发送同步指令帧,MISO上没有数据返回。
依次发送0x5A,0x00,0x00,0x79

时序按照AN2606-P410-74.5  SPI connection timing 设置

望硬汉哥帮忙解答下小弟的疑惑,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了SPI本身的时序没有问题,符合手册上的Polarity: CPOL Low, CPHA Low, (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上升 ...

这个我得这几天找个时间测试下,仅看你的描述,还看不出问题来。

我们当前是自己做的SPI bootloader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得这几天找个时间测试下,仅看你的描述,还看不出问题来。

我们当前是自己做的SPI bootloader玩 ...

十分感谢硬汉哥,我也先试一下硬汉哥另一个帖子中的OpenBootaloader源码,看看自己是否理解错手册的时序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peid%26typeid%3D199

网友: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供参考

【实战技能】单片机bootloader的CANFD,I2C,SPI和串口方式更新APP视频教程(2022-08-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491&fromuid=58

楼主(2023-02-16):
后续:
购买了ST-link V3,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验证
通过H750的SPI1与SPI3均可进行ISP烧录

同步时序如下

附件:
saleae Logic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