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 QSPI FIFO threshold选取问题

楼主(2022-07-31):
手上的两块板H743iit6和L431RCT6的QSPI都接了w25q64,在移植L431RCT6的qspi驱动的时候,因为threshold选取过大导致无法读取spi flash里面的数据。我对比了H743iit6的代码,H7的工程里面我选取了最大值32,而L4的工程里面如果threshold的值大于等于14,L4的最大值为16,就无法读取数据。我查了一下手册,H7和L4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求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没管过,一直开的最大32

网友A(2024-09-26):
我也在STM32L431RCT6发现类似问题,但我使用的是W25Q128JVSQ,使用的FifoThreshold经过测试24,25,26,27,28,29都是可以用的;但30,32用不了(没写的没经过测试)。
找到eric2013发的几个文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3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44

是不是数据位宽默认为8bit,FIFO根据数据位宽进行设置?但是感觉也不是很合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849
还有可能是FIFO没有在底层传输中高位刷新,关闭再打开,内部完成了重新启动的炒作,这样也会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STM32L431RCT6发现类似问题,但我使用的是W25Q128JVSQ,使用的FifoThreshold经过测试24,25,26,27 ...

这个FIFO很考究,有时候找不到规律,只能以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FIFO很考究,有时候找不到规律,只能以实际测试为准。

确实,在我把驱动调试正常后,又设置了FIFO值为32,发现可以用了,我认为这个东西约定俗成的东西,应该还是稳定的。

我在调试驱动中使用的是https://blog.csdn.net/wallace89/article/details/116723123中提供的驱动,然后把堆栈都调大,就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