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L431 使用W25Q128存储图像数组的问题

楼主(2022-08-01):
想把一个图片数组存到W25Q128中,通过QSPI的内存映射模式,
直接存到绝对地址时是正确的,代码如下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mage_a2[] __attribute__((at(0x90000000)))={  }
但当使用段名,即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mage_a2[] __attribute__((section("ExtFlashSection"))) ={ }
且在分散加载文件中加入以下代码后,
LR_EROM1 0x90000000 0x8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EROM1 0x90000000 0x8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ExtFlashSection)
  }
}

编译会显示 “ warning: L6329W: Pattern *.o(ExtFlashSection)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s. ”
而且.map文件中也显示该段没有数据

Load Region LR_EROM1 (Base: 0x90000000, Size: 0x00000000, Max: 0x00800000, ABSOLUTE)

    Execution Region ER_EROM1 (Base: 0x90000000, Size: 0x00000000, Max: 0x00800000, ABSOLUTE)

    **** No section assigned to this execution region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定义方式问题,改成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方式问题,改成这样就行了。

这样是存到片内RAM里了吧,我想让它存在片外Flash里。
手边有个TouchGFX的例程,里面的分散文件就是这么加的,是不是还需要在哪里配置一下?

网友(2024-02-20):
const uint8_t write_buf[16]__attribute__((used, section("ex_flash")))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14, 15};
这样使用,注意,used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