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以太网速度

楼主(2022-08-01):
用V7开发板,threadx版本的以太网服务器例程,与pc连接后,板子上传数据,实测在40M左右。以太网速看开发板说明能到100M,lwip,threadx的几个版本速度差别大吗,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测试代码?

网友:
40M有点慢,得刷到满速100Mbps才正常,像TCPnet这种的都可以轻松满速,

两个板子之间TCP通信和UDP通信速度测试,TCP是11.1MB/S,UDP是X.XMB/S,含测试程序(2020-12-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1951&fromuid=58

楼主:
刚才还是用V7的开发板,烧录 “V7-1006_RL-TCPnet V7.X实验_TCP服务器(RTX5)”的例程,按键K3按下,发送5MB字节的数据给TCP Client。5MB的数据约4~5秒发送完成,约1MB每秒的样子。

测试条件:V7开发板直连PC或者通过路由器连接,PC测试软件为 "TCPTest(V1.0) 安福莱STM32开发板专用",勾选收到数据后立即应答。

速度测下来,和100Mb相差很远,硬汉请帮忙看下,是哪里需要配置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还是用V7的开发板,烧录 “V7-1006_RL-TCPnet V7.X实验_TCP服务器(RTX5)”的例程,按键K3按下,发送5 ...

例子里面有个串口打印呢,关闭了,然后找个点的上位机测试下。我自己的那个上位机接收数据只能几百KB的速度。

或者直接我二楼的测试方法,保证没问题。二楼的测试方法一测一个准,随便玩。其它的方式最高速度自己解决。

TCPnet的上传速度放心用,杠杠的,之前做的外网eMMC小型FTP服务器下载速度高达6.5MB/S(对应的TCPnet上传)。

厉害了,H7-TOOL支持外网访问的小型FTP服务器整出来了,下载速度高达6.5MB/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07&fromuid=58

楼主:
现在测试的是PCB板长传数据,没用到接收的打印部分。手里没有其他的开发板了,没发用二楼的方法做互传。
有推荐的上位机测速软件吗,找了几个速度都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的是PCB板长传数据,没用到接收的打印部分。手里没有其他的开发板了,没发用二楼的方法做互传。
...

找不到合适的,就用此贴的FTP测试,SD卡用Class 10. 上传SD文件速度干到6MB问题不大。使用那个上位机软件看帖子说明。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01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