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下用什么仿真器调试ZYNQ?

楼主(2022-08-02):
Xilinx官方配的IDE实在是难用,想改成用IAR,请问IAR下能用Xilinx的仿真器来调试ZYNQ嘛?还是要用jlink?有能知道怎么配置嘛?

网友A:
JLINK 可以调试的。 只是用IAR环境,如果需要生成固化到flash 之类的固件需要自已实现FSBL和PL部分的配置,这个有点麻烦,所以大家都是用官方在SDK 在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可以调试的。 只是用IAR环境,如果需要生成固化到flash 之类的固件需要自已实现FSBL和PL部分的配置, ...

能否提供一个配置好的iar工程范本给我参考?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啊  帮顶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99&fromuid=58    这个帖子里提供的是可以在线仿真调试的 例程工能也没有问题。, 我这边已经在对应的板子测试过, 只是固化方法我这边也没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599&fromuid=58    这个帖子里提供的是可以在线仿 ...

能方便加一下你的qq嘛?请教如果用iar来开发zynq,我的qq是:4764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