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H743定时器同步模式下的异步现象

楼主(2022-08-02):
现象:配置同步,输出却TIM1超前TIM8一个周期(1ms)
配置描述:
主定时器:TIM2,更新信号选为触发信号,配置为:199,1000(psc,arr);
从定时器1:TIM1,配置为触发从模式,内部触发1,上升沿,CH1输出1Khz,占空比0,单脉冲模式,pwm1,有效高,的初始状态,并开启dma连续传输,psc-ccr1;
从定时器2:TIM8,配置与TIM1相同;
配置dma1stream0传输一组参数,请求源为TIM1的更新事件;
配置dma2stream0传输相同的一组参数,请求源为TIM8的更新事件;
传输的参数按照(psc,arr,rcr,ccr1)为一组重复多组不同的配置,每组参数的时长均为1ms。
TIM2在主函数中在从定时器初始化结束后,延迟5秒启动,观察TIM1和TIM8输出是否同步?

网友A:
同步模式,之前玩过一次这个例子,正常。

STM32H7定时器同步模式,使用TIM1控制TIM3和TIM4同步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09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模式,之前玩过一次这个例子,正常。

STM32H7定时器同步模式,使用TIM1控制TIM3和TIM4同步

发现是配置顺序的问题,先配置了一个从定时器,然后再配置主定时器,主定时器写入配置值时会软件产生更新事件,这个事件会触发已经配置好的从定时器,因此最后配置的从定时器会比先配置的从定时器慢一个周期

网友(2022-11-02):
引用 楼主:
发现是配置顺序的问题,先配置了一个从定时器,然后再配置主定时器,主定时器写入配置值时会软件产生更新 ...

那按照你的例子,是先要配置从TIM1和TIM8,再配置主定时器TIM2,就没这个问题是吗?

网友:
楼主是做运动控制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