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ib库函数编译链接问题

楼主(2022-08-02):
lib库中有个函数,C文件里声明的时候指定了存储位置。现在使用该lib库参与keil工程的编译,想在应用程序不调用该函数的前提下,仍然能把该函数编译链接到指定地址,请问该怎么处理?感谢坛友解答!!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单纯的库来说,可以选择那些文件添加到功能和这些文件的存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单纯的库来说,可以选择那些文件添加到功能和这些文件的存储位置

好的谢谢坛主!目前解决办法是定义一个该函数类型的函数指针,然后将该函数名赋值给这个指针,指针本生不被调用,不起作用,就是假装调用下该函数的,这样Keil就把函数编译链接进指定地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坛主!目前解决办法是定义一个该函数类型的函数指针,然后将该函数名赋值给这个指针,指针本生不 ...

这个办法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