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关于 cc1101 的 使用,仿真可以接收到数据,正常运行接收失败?

楼主(2022-08-03):
请教下,关于 cc1101 的 使用,
1. 仿真时可以正常接收到数据,
2. 正常运行时却接收失败(接收到的数据全部为 0) ??

这是神马原因啦 ??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程序里面硬件外设延迟相关的处理没有做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程序里面硬件外设延迟相关的处理没有做好导致的。

这个问题貌似不好找啊  ?

网友:
这个芯片太老了,多年不用了,你用的中断还是查询方式?带有线接口的话,可以暂时用作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
几年前用过这模块,  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程序里面硬件外设延迟相关的处理没有做好导致的。

差不多是大佬講的這樣子. 那你怎麼知道有DATA進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大佬講的這樣子. 那你怎麼知道有DATA進來了???

使用的是 查询法判断 cc1101 gpio0 这个管脚的电平方法, 目前貌似基本解决了,

目前使用的是查询法, 当判断 cc1101 的 gpio0 管脚电平有变化时,再延时个 10-40ms 之间就可以了, 后续把它改成中断的方式看看,估计中断方式的话效果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