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问有没有emWin6.16,M7的移植教程

楼主(2022-08-03):
请问有没有emWin6.16,M7的移植教程

网友A:
我用的是6.10,使用更高版本的话,直接替换lb文件即可使用。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30章,emWin更新至第57章(2022-04-0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42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10,使用更高版本的话,直接替换lb文件即可使用。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 ...

我现在用的是5.3,那要升到6.10,是直接替换Include文件夹里的头文件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3,那要升到6.10,是直接替换Include文件夹里的头文件就可以了吗

可以的。还有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