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给结构体赋值,这种语法

楼主(2022-08-03):
/* Note:it should use the C99 standard when compiling the below codes */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sb_descriptor_device_struct device_descripter =
{
    .Header =
     {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_SIZE,
         .bDescriptorType = USB_DESCTYPE_DEVICE
     },
    .bcdUSB = 0x0200,
    .bDeviceClass = 0x00,
    .bDeviceSubClass = 0x00,
    .bDeviceProtocol = 0x00,
    .bMaxPacketSize0 = USBD_EP0_MAX_SIZE,
    .idVendor = HID_USBD_VID,
    .idProduct = HID_USBD_PID,
    .bcdDevice = 0x0100,
    .iManufacturer = USBD_MFC_STR_IDX,
    .iProduct = USBD_PRODUCT_STR_IDX,
    .iSerialNumber = USBD_SERIAL_STR_IDX,
    .bNumberConfigurations = USBD_CFG_MAX_NUM
};

看别人写的usb库,这个给结构体赋值,的语法一直没见过,这种赋值方法叫什么名字呢?有没有相关的讲解或者出处?

网友:
指定初始化,C99语法

网友:
出处都在C标准,很常用的写法

网友A:
GCC自带,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CC自带,高端大气上档次

这个是C99标准,C99已经很老了,1999年的,市面上的编译器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99标准,C99已经很老了,1999年的,市面上的编译器都支持。

这种写法,可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写法,可靠吗?

靠谱,这个是C99标准要求写法,各种编译器都支持的。
C99标准说明:

网友:
初始化结构体变量的时候总这么干,对于结构体中的联合体附初值也可以这么做,很方便。

网友:
,编写驱动一值习惯这个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