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ISR

楼主(2022-08-04):
请问各位,ThreadX是不区分通用级任务和中断任务么?可以直接在中断,调用通用任务不带阻塞等待么,我看ThreadX SMP手册中没有后缀ISR的函数!!!

网友:
带isr后缀是FreeRTOS搞的骚操作。

像uCOS和ThreadX都是不带的,大部分API都是可以中断里面调用的,具体看官方手册API列表即可。
这样的都是可以的: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