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想问下 MDK5 H743芯片 通过MDK5创建项目,Device中没有Classic了?

楼主(2022-08-04):
在学习第21期BSP视频教程时 里面介绍使用 MDK5 创建项目,不使用CubeMX ,结果 选择STM32H743时 ,在Manage RunTimer Environment 中 Device ->STM32Cube Framework(API)下只有STM32CubeMX 没有 Classic 了,是H7系列将其取消了?

网友A:
是的,H7系列只有配合CubeMX的玩法了,需要运行一次Cube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H7系列只有配合CubeMX的玩法了,需要运行一次CubeMX。

麻烦问下大佬 ThreadX  商用收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大佬 ThreadX  商用收费吧?

国外的几家芯片,全部免费商用。

LICENSED HARDWARE LIST

Last Updated: 2021-04-01

Microsoft has entered into OEM Agreements with manufacturers of the following
microprocessors and microcontrollers (the “hardware”) to enable those
manufacturers to include and distribute Azure RTOS in certain hardware. If you
have obtained and/or are developing on microprocessor(s) and/or
microcontroller(s) (“hardware”) listed below you inherit the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Use” rights in Section 2 of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 If hardware is not listed below, you do not have those
rights.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MCUs
    STM32 MPUs

MediaTek:

    MT3620 MCU (Azure Sphere)

Microchip:

    PIC 32-bit MCUs
    SAM 32-bit MCUs
    SAM 32-bit MPUs

NXP:

    i.MX RT10xx and RT116x/7x series crossover MCUs
    LPC5500 series

Renesas:

    Synergy Platform
    RX Family of MCUs
    RA Family of MCUs
    RZ Family of MPU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几家芯片,全部免费商用。

[mw_shl_code=c,true]LICENSED HARDWARE LIST

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下大佬,
STM32H7 系列 可以接 SFP光模 不?
网上很少看到这类的,
自己捣鼓了一对1*9使用TTL 传输,虽然也可以但没法直接和光交换机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下大佬,
STM32H7 系列 可以接 SFP光模 不?
网上很少看到这类的,

可以,DM9162就支持SF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咨询下大佬,
STM32H7 系列 可以接 SFP光模 不?
网上很少看到这类的,

SFP现在SGMII居多,RMII越来越少了。1*9模块155M的就是走的以太网,也有1*9的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