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的USB连接问题解决办法汇总贴(2024-04-24)

楼主(2022-08-04):
USB连接不上,各种情况汇总:
1、插拔USB线,上电首界面要是下面这个界面,如果不是,需大家设置启动未缺省

比如上电是脱机烧录界面,在这里设置启动项为缺省即可:

2、TOOL上电后看显示屏右下角,现在新的上位机仅支持V2.X固件,查看是否是老固件,升级此贴。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3、TOOL不要接到USB HUB上,直连电脑测试,很多USB HUB不支持复杂的复合设备。

4、如果使用的是Win7,Win7识别USB复合设备,很容易仅识别出来一个设备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电脑USB使用的第三方驱动,各种奇葩问题,此贴解决。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08

5、TOOL上不要接任何东西,插拔USB线后,看TOOL显示屏端首界面的Power电压是多少,如果是低于4.7V,大概率会识别失败,也就是所谓的供电不足。

6、针对类似”之前USB测试是正常的,今天不行了“,这种情况可以再设备管理器或者使用这个小软件,

首先TOOL将USB接电脑,打开这个小软件,看到下面这个选项后,卸载一次,然后换个USB接口,重新插拔TOOL,让电脑重新识别一下,一般可以解决。卸载一次不行,考虑再卸载一次,让电脑识别下。

7、开启DAC后,会增加几十mA的电流需求,如果供电不足,容易导致USB断开。针对开启DAC导致USB断开的情况,优先加上外置电源测试下。

8、以上几步都不行了,有条件的话,换个USB线,换个电脑,换个USB之类都测下是否正常。如果都不行了,进入TOOL的系统设置,看关于选项里面硬件信息,是否有硬件损坏。

以上都测试过了,都不行,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解决,硬件坏了。

常见案例:

1、H7-TOOL正常工作不接负载1W左右,如果飙到2-3W,那么硬件就出问题了,现象是USB是识别出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759

网友A:
请问下,我用的win11,连接不上,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设备,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我用的win11,连接不上,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设备,怎么解决?

支持Win11,没问题,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全面支持Win11了。看楼主位的描述,逐一解决即可,还是有问题,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解决即可。

H7-TOOL从V2.1.3版本开始支持高清字体,更好的支持Windows11,同时LUA窗口字体支持放缩了(2022-02-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0889&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持Win11,没问题,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全面支持Win11了。

H7-TOOL从V2.1.3版本开始支持高清字体,更好 ...

我按照帖子里的操作了一下,还是不行,换别人的电脑就可以,上位机是2.1.7 固件是2.17,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h7-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帖子里的操作了一下,还是不行,换别人的电脑就可以,上位机是2.1.7 固件是2.17,在设备管理器里看 ...

那就是你电脑的问题了,只能自己查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你电脑的问题了,只能自己查查了。

找到问题了,线的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线的质量太差了

防不胜防

楼主(2023-04-12):
增加一些常见案例,方便问题解决。

楼主:
2023-04-25
再增加一个常见情况,方便问题解决。

楼主(2024-04-04):
2024-04-04
增加一种情况。

楼主:
2024-04-24
增加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