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请教一个关于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2-08-04):
#define     A       false

#if A == true
    xxxxxxxxxxxxxx;
#else
    xxxxxxxxx;
#endif

以上条件宏定义为什么总是A==true起作用?宏定义能不能这么用?

网友:
这个看编译器支不支持bool吧,用1和0就好,基本编译器都支持

网友:
应为你定义了A

楼主:
用1和0也试过,一样的

网友:
我每天都这么用,你这不行是因为你输入的"#"是全角的

楼主:
我用的是开发环境是ES,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宏代码始终是POSITION_IN_RESISTOR_DIVIDER_IS_R_1 == true在启用,
没办法,只好改成下面这样才行:

#define POSITION_IN_RESISTOR_DIVIDER_IS_R_1           0

#if POSITION_IN_RESISTOR_DIVIDER_IS_R_1
   xxxxxxx;
#else
   xxxxxxx;
#endif

难道宏只能判断真假,不能用“==”符号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开发环境是ES,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宏代码始终是POSITION_IN_RESISTOR_DIVIDER_IS_R_1 == true ...

没问题,你用的那个版本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我用的是6.22a版本

网友:
我用的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