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最近稚晖君出了一个很火的键盘,源码开源却整不明白,有大佬可以分析下吗

楼主(2022-08-05):
先附上地址:https://github.com/peng-zhihui/HelloWord-Keyboard

感觉同是一个行业,连最基础的编译他的工程整了半天还没搞定,感觉有点丢人。源码看起来也很花,感受到的差距巨大

网友:
不会吧, 他的代码好像不到200行

网友:
我擦。示波器用的是泰克那个平板吗?

网友A:
使用了和航母上面的电磁弹射类似的原理,也就是先蓄电再放电。。。。     这尼玛哪里跟哪里。 就是加了个电池,然后再3.7v升压驱动电机。

网友:
他的东西全都是在Clion上用c++写的,没接触过的话确实不太好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和航母上面的电磁弹射类似的原理,也就是先蓄电再放电。。。。     这尼玛哪里跟哪里。 就是加了个电 ...

视频里提这嘴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