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进入低功耗之前,IO口设置问题

楼主(2022-08-05):
进入低功耗之前,能都把所有的IO口都设置为浮空输入,等唤醒后再重新做IO初始化

void IO_DE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F|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下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9FF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网友:
模拟输入更好。

STM32H7不使用的引脚推荐设置为模拟模式,悬空即可,其它模式都不推荐原因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668&fromuid=58

网友A(2022-10-13):
官网发现的低功耗文件说明

执行硬件设置以及实现低功耗的STM32 GPIO配置.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发现的低功耗文件说明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