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bat文件读取txt中版本号作为参数

楼主(2022-08-05):
      我想在keil中编译后运行一个bat文件,这个bat文件中有一个参数是版本号,我想将版本号存在另一个txt文件中导入,方便修改版本号,请问bat文件写可以方便的导入txt文件中的版本号等参数?要达到此目的,是否有更方便的方式?谢谢!

网友:
读了下楼主的问题,好像大概意思是说,bat文件从txt文件里面读取版本号,写到hex或者bin里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是的,读取版本号需要写入hex或者bin文件,并且将最终文件的名字中加入版本号和日期

网友A:
keil编译后不一定非要运行bat,运行exe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编译后不一定非要运行bat,运行exe也可以啊

后面的版本号和其他数据是作为加密.exe的参数输入吗?我的场景中bat文件还需要借助其他exe生成特定的文件,有一系列的操作。加密.exe是用什么语言写这样生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版本号和其他数据是作为加密.exe的参数输入吗?我的场景中bat文件还需要借助其他exe生成特定的文件 ...

C就行,比较好实现

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2022-06-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361

网友B:
版本号直接放一丰单独的h头文件不一样吗?头文件也是文本文件,和TXT文件没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号直接放一丰单独的h头文件不一样吗?头文件也是文本文件,和TXT文件没多大区别

放单独的h头文件也是一样,bat如何读取.h文件的内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单独的h头文件也是一样,bat如何读取.h文件的内容呢?谢谢!

这个有更简单办法。
定义变量可以加const定义到内部Flash,或者指定其它地址

声明

中断向量表的位置是固定,也就是你的版本号是固定的,读的时候获取的是变量的地址,你用指针变量读取这个地址的内容即可。

网友:
可以试一下
type
命令,用于打印文件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