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关于AD7606并行采集

楼主(2022-08-05):
大家好,

我最近在论证6片AD7606的并行采集方案,也就是需要48个AD通道同时采集,采样间隔50us,就是每50us启动一次AD转换,然后将48通道的数据放到数组中,
请问坛主,用H7的DMA是否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A:
使用FMC DMA的话,完全同步不行,依次连续采集这6片可以的。这个可以做补偿

通过相位补偿将8通道非同步ADC采集设计成同步采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294&fromuid=58

网友B:
你可以用pwm同时拉6片ADC的conve,让他们同时采样,然后用DMA从fmc分时读取数据,这样操作可以确保所有的数据同时采样,而且能在50us内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pwm同时拉6片ADC的conve,让他们同时采样,然后用DMA从fmc分时读取数据,这样操作可以确保所有的数据 ...

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MC DMA的话,完全同步不行,依次连续采集这6片可以的。这个可以做补偿

通过相位补偿将8通道非同步A ...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pwm同时拉6片ADC的conve,让他们同时采样,然后用DMA从fmc分时读取数据,这样操作可以确保所有的数据 ...

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