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关于H750 FreeRTOS+SD+FATS

楼主(2022-08-05):
教一下,f_mount老挂不上。是哪地方没配置好吗?

网友A:
SD卡是否使用的SDMMC1,如果是的话,注意RAM空间仅可以使用AXI 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是否使用的SDMMC1,如果是的话,注意RAM空间仅可以使用AXI SRAM,

现在是挂载,还没开始读写。是指这些变量要放在AXI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挂载,还没开始读写。是指这些变量要放在AXI里吗

将mount的第3个参数设置为0,也就是先不加载硬件,仅初始化fatfs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