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X用实体按键调用gx_button_select画面不更新,需要点击一下屏幕才能动作

楼主(2022-08-06):
以上代码,我在按了按钮后,按钮没有呈现按下的状态,需要我点击一下屏幕的任意位置,或者我手一直按着屏幕都能动作,只要我不碰屏幕,就没有反应

相反的

我取消选择按钮时,就可以动作,不需要点击屏幕

考虑到deselect多加了一个是否发送EVENT的参数

我在SELECT后面增加一个发送EVENT的动作,屏幕也能动作,不再需要点击触摸屏,虽然能解释问题,但总归觉得很奇怪

有哪们大神给诊断下看看错哪里吗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了什么功能,是实体按键操作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了什么功能,是实体按键操作界面

对的,用实体按键操作界面

我本来是想直接在FIFO按钮扫描到后直接调用button_select来标记选中的状态,用了各种招数,不太理想

还是发送个EVENT,然后在窗口的event callback中来作select操作,这个很顺利,没有问题;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直接调用button_select不好用;高低算解决了吧,没精力去细研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用实体按键操作界面

我本来是想直接在FIFO按钮扫描到后直接调用button_select来标记选中的状态 ...

这个标准姿势就是要发送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