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硬汉,你好。请教个ucos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2-08-06):
对于支持fpu的ucos
标准的ucos系统在启动代码里禁止了浮点寄存器自动压栈模式,而是靠一段汇编代码对s0_s31之类的寄存器现场保存。

这对于从任务a切换到任务b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任务a中使用了s寄存器。这时发生了一个中断,在中断函数里也使用了s寄存器。这时ucos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觉得没法处理这种情况。。因为发生中断时并不会自动保存s寄存器,也就没办法在退出中断时进行恢复s寄存器了。所以退出时就破坏掉了任务a的运行环境

网友:
早期他们官方提供的port文件,没有开启lazy stacking特性,现在开源免费的uCOS-II和uCOS-III的port文件已经修改这个问题了,使能lazy stacking特性了,一半的浮点寄存器会自动入栈,如果中断里面还使用了未自动入栈的后一半浮点寄存器,编译器会处理用到的浮点寄存器入栈。这个你看反汇编代码就行。

楼主:
您现在提供的ucos系统是开启了lazy stacking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现在提供的ucos系统是开启了lazy stacking的吗?

基于V5,V6和V7的最新版uCOS-III V3.08.0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两个版本,支持uC/Probe(2020-03-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1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