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视频教程] BSP视频教程第22期:基于串口的XYZmodem文件传输协议实现,含上位机和下位机全开源,制作了一个Ymodem方式固件更新(2022-08-08)

楼主(2022-08-08):
本期视频教程为大家分享串口专题的XYZmodem的文件传输协议实现,视频中以Ymodem为例,制作了一个Ymodem方式固件更新,为大家介绍Ymodem的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实现。

上位机我们直接采用VSCode配合C编译器实现,采用命令终端方式展示信息,会生成一个exe小文件,所以大家只要会C就可以轻松做上位机设计。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B4y1t7pm

协议:

参考资料:
1、上位机和下位机例子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Qs-S7qYtTuyAsxS_uhdQw  提取码:ezsd

2、msys2安装:
https://www.msys2.org/

3、协议介绍:
http://textfiles.com/programming/ymodem.tx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MOD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XMODEM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硬汉哥,这个可以和下位机做个在线升级工具吧,看能不能拓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这个可以和下位机做个在线升级工具吧,看能不能拓展一下

可以的,大家可以拓展下。

网友B:
视频通俗易懂,这种上位机适合自己调试的适合用,不能打包生成独立exe供别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通俗易懂,这种上位机适合自己调试的适合用,不能打包生成独立exe供别人用吧

可以,能生成独立的exe文件。楼主位百度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带了一个exe文件。

网友C:
硬汉大哥,XYZmodem协议可以用到产品里面吗,看好多人升级都是私有协议,是怕被人给误升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能生成独立的exe文件。楼主位百度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带了一个exe文件。

每次还是要编译,因为包含有bin文件路径,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还是要编译,因为包含有bin文件路径,不能直接用

不用,你固定好路径即可,我这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大哥,XYZmodem协议可以用到产品里面吗,看好多人升级都是私有协议,是怕被人给误升级吗

这个没关系,可以对传输文件做AES加密。

网友D:
ymodem协议发送文件的时候,串口不能设置为偶校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ymodem协议发送文件的时候,串口不能设置为偶校验吗?

没问题,不过本身已经有CRC16校验了,再做奇偶校验意义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不过本身已经有CRC16校验了,再做奇偶校验意义不大了

我的板卡串口设置的是偶校验,移植了ymodem协议之后,使用SecureCRT发送ymodem数据时,secureCRT自动把串口改为无校验了

网友E(2022-09-17):
第1阶段: 同步
    从机给主机发送同步字符 C

这个代码好像没有体现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1阶段: 同步
    从机给主机发送同步字符 C

对,我把这部分去掉了,不方便展示。

网友F(2022-10-18):
如果文件大小是1024字节,那它是直接转成字符串放在起始帧中,还是转成它的十六进制0x400再转成字符串放到起始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文件大小是1024字节,那它是直接转成字符串放在起始帧中,还是转成它的十六进制0x400再转成字符串放到 ...

直接原始数据收发的。

网友G(2023-02-24):
引用 楼主:
直接原始数据收发的。

这个ymodem协议软件,有界面版本的吗?直接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ymodem协议软件,有界面版本的吗?直接可用的

没做界面方式,就简单做了个命令行的。

网友H:
分享个C#的简易ymodem上位机源码,自己用在自制的SWD简易烧录器上.

网友I(2023-07-25):
当单片机用ymodem作为发送方时,发送较大文件时,应该怎么准备待发送数据,,,没法申请整个文件大小的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享个C#的简易ymodem上位机源码,自己用在自制的SWD简易烧录器上.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单片机用ymodem作为发送方时,发送较大文件时,应该怎么准备待发送数据,,,没法申请整个文件大小的内存

图片没上传上。

网友I:
就是从一号单片机读内存卡文发送到二号单片机内存卡,,一号该怎么准备待发送数据,看帖子里是一次性提前读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从一号单片机读内存卡文发送到二号单片机内存卡,,一号该怎么准备待发送数据,看帖子里是一次性提前读 ...

对,我是一次性全部申请了,电脑的内存足够大,申请个几十MB很方便。所以我这里就直接全部申请了。

网友(2024-03-05):
大佬,Zmodem协议资料在哪里能找到啊?

网友:
硬汉哥你好,看了你的Ymodem程序,有一点不明白,为何要在改写缓冲区读指针的时候进行临界区保护呢?缓冲区BUFFSIZE大小是固定的,而且中断也只会影响写指针而不会影响读指针,为何要对读指针进行保护呢?

网友J:
else
        {
                *_pByte = _pUart->pRxBuf[_pUart->usRxRead];                /* 从串口接收FIFO取1个数据 */

                /* 改写FIFO读索引 */
                DISABLE_INT();
                if (++_pUart->usRxRead >= _pUart->usRxBufSize)
                {
                        _pUart->usRxRead = 0;
                }
                _pUart->usRxCount--;
                ENABLE_INT();
                return 1;

楼主:
引用 网友J:
else
        {
                *_pByte = _pUart->pRxBuf[_pUart->usRxRead];                /* 从串口接收FIFO取1个数据 */

读的地方,大家可以考虑去掉临界保护。

网友K(2024-05-09):
你好,Ymodem协议传输,软件指定传输地址,传输数据较少可直接放内存操作,数据较大放不下,我想将数据直接写入spi flash, 一遍擦除一边写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Ymodem协议传输,软件指定传输地址,传输数据较少可直接放内存操作,数据较大放不下,我想将数据直接 ...

完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