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 PHY] DMAMR_SWR置1后,不复位

楼主(2022-08-08):
STM32H743+8720A搭建以太网通讯,主程序运行到图1中的MX_ETH_INIT(),等待系统复位,寄存器DMAMR_SWR置1后,程序等待超时后进入错误状态,如图2。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我检查了8720的RMII_CLK引脚,50MHz正常,nRST复位引脚为高电平,单片机的晶振正常。是不是需要将8720进行硬件复位一次吗?请高手指点。
图1
图2

网友A:
上电后延迟1秒,再操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延迟1秒,再操作是否正常。

我加了硬件复位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硬件复位后,就正常了。

也可以的,根本原因还是操作和复位完成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2022-11-17):
引用 楼主:
我加了硬件复位后,就正常了。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关键是它不是总出来,一旦出现就要把FLASH清空才能恢复,否则就不能恢复,你说的硬件复位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我觉得它这是内部的DMA不能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