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T6 Flash擦除问题

楼主(2022-08-08):
大神求助!!!!!

现在使用的STM32F429IGT6的芯片,出现擦除Flash的问题,具体如下:

我们程序分 Bootloader 和应用程序  , Boot里面从U盘拷贝应用程序, 之前使用一直没有问题。

现在新做了一批主板,第一次下载Bootloader和程序都没问题,升级应用程序不成功。

调试发现是第八块之后的Flash擦除出现问题,使用Keil擦除也不成功,必须使用Jflash才可以擦除。

大神请教一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修改程序解决!!!!

网友A:
可以把之前芯片焊接上试试,如果没问题,说明确实是芯片问题。

网友:
看描述大概率是程序BUG

楼主:
焊接了之前的芯片是没问题的,应该是芯片问题。 但是用JFlash可以擦掉,这个有没有办法通过程序解决,现在还有货已经备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之前芯片焊接上试试,如果没问题,说明确实是芯片问题。

焊接了之前的芯片是没问题的,应该是芯片问题。 但是用JFlash可以擦掉,这个有没有办法通过程序解决,现在还有备货需要解决,最好不用换芯片。谢谢!

网友:
双存储块模式,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