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怎么制作小字体

楼主(2022-08-08):
因为需要显示多国语言,系统自带字体能显示很小的字体,但系统自带字库只能显示英文和数字不能显示多种语言,网上下了很多字体都做不出14PX的字体,请我有经验的大大,怎么才能做出14PX的字体,以下是鸿蒙字体,14像素,试过了其他字体选择这个像素效果也一样(因排版原因,需要显示以下小号的字体)

楼主:
图片挂了  补图片,

网友A:
没听懂楼主的意思,意思是高和宽都是14点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楼主的意思,意思是高和宽都是14点阵吗

是的,14或者更小的,用FontCvtDemo 做16点阵以下的字体就会显示不全,或者怪怪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制作软化或者方法推荐。

网友B:
UcguiFont 2.2,用这个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4或者更小的,用FontCvtDemo 做16点阵以下的字体就会显示不全,或者怪怪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制作 ...

这个字体不是等宽字体,做不了等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guiFont 2.2,用这个软件试试。。。。

下载测试了可用,但好像无法转换特殊字符(℃,℉....),和其他国家语言(法语,意大利语...),不知道是我没设置对,还是这个软件确实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测试了可用,但好像无法转换特殊字符(℃,℉....),和其他国家语言(法语,意大利语...),不知道 ...

温度显示,还有一个办法,用图片显示。外国语,不清楚,没用过。
或者用其他软件取模,放到UCGUIFONT2.2里面,手动调整生成的文件里面的顺序,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