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请教下STM32H743的PC2_C、PC3_C是不是设置不了推挽输出

楼主(2022-08-09):
有个项目用了STM32H743VIT6 芯片,按照上面的图片应该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才对。我增加如下代码,貌似没有任何作用。HAL_SYSCFG_AnalogSwitchConfig(SYSCFG_SWITCH_PC2,SYSCFG_SWITCH_PC2_CLOSE);HAL_SYSCFG_AnalogSwitchConfig(SYSCFG_SWITCH_PC3,SYSCFG_SWITCH_PC3_CLOSE);

网友:
可以推挽输出,使用CubeMX配置这个引脚即可,注意你的ADC电压基准一定要接上3.3V稳压。

楼主:
非常感谢硬汉哥的回复。后面我重新拿了4块板测试,确实可以做推挽输出。让我不解的是我前面的3款板其他功能都是好的,就是PC2、PC3的驱动有问题,而且驱动的电流强弱有差异。注意PC2、PC3是做其他芯片的使能脚,不对外,IO损坏的概率很小。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我在ST的中文论坛上面和外网方面也发现有其他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ST中文论坛的原文如下:是用的是STM32H7B0VB

今天测试发现,问题细节:

PC2_C,我用来做模拟I2C的SDA脚,进行输入输出切换,就会造成输出电平拉不低,输出低电平只能到2.8V。

PC3_C用作SCL,就没有问题。

今天我把PC3_C也用作SDA做实验,实验之后,PC3_C也不能拉低了。

用其他管脚就不会有问题。

我怀疑是不是我在来回切换后,把IO损坏了?

网友A(2023-09-11):
引用 楼主:
我在ST的中文论坛上面和外网方面也发现有其他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原因。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是用作SPI2的MOSI和MISO,也是低电平有2.9V,还没解决。奇怪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曾经是可以的,后来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是用作SPI2的MOSI和MISO,也是低电平有2.9V,还没解决。奇怪的是,刚开始的 ...

他们的电平是受到VREF+控制的,必须要接上。

网友:
我现在使用STM32H743IIT6,PC2作为PMOS开关电路的G极控制脚,默认输出高电平;PC3作为某运放的EN引脚,默认低电平。VREF+引脚接了2.048V基准电压芯片。

我刚才看了一下程序,PC2和PC3都是设置为推挽输出,测试输出高低电平很正常,高电平有3.3V,低电平最多40mV左右。